FX3U故障

楼主(2019-10-25):
FX3UPLC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输入指示灯频闪现象,输出全无,与HMI腾讯异常。。大神门碰到过吗?什么原因,电源问题??
东方不败

网友A:
用电脑连线监控看看

楼主:
通讯不了
东方不败

网友B:
之前遇到过地线漏电出现过这个现象,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先测量一下PLC的0V-24V是否正常,如没此电压,说明PLC电源有问题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也有可能CPU板坏了

网友E:
CPU 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外接24V电源有问题,前段时间碰到过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G:
24V供电电源异常,你查一下吧,我前几天也刚遇到,有个直流电机堵转了,开关电源过载,PLC输入输出异常,通讯异常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如果外部直流电源没有问题那就只有更换PLC控制器,前段时间我也遇到一次和你说的一样换了控制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