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lew

楼主(2019-10-26):
一般控制伺服是走直线相对或绝对定位,但要伺服电机带动环形带走圆周运动,环形带旋转一周后要求伺服位置值归零!这个要怎么做呢?我现在做法是将AXIS_GOTO指令的伺服位置值c_pos在旋转一周后写入0,但这个值写入不了!请问有其它的方法么?

kylew

楼主:
补充下:用西门子,三菱伺服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伺服电机做圆周定位,不管之前伺服电机顺转,反转了多少圈,要定位一个角度,如何快速定位到这一角度!
我看到数控车床有主轴做圆周定位的(0~360°),不知道普通伺服电机如何实现!
kylew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先清零,再走一圈后清零,下次走一圈后清零
kylew

楼主:
问题是这个零清不了啊,它系统内部不可改写。除非再次回原点可以清零。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附件: 运动控制指令例程.rar (28 K) 下载次数:383
  • 下载积分:+5(leisure) 感谢分享!

网友C: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