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6):
模拟量信号接到PLC模拟量模块上后,在PLC中可以监控到该模拟量端口的实时数据,然后如何得到实际值?请教

网友A:
模拟量模块参数设置好,PLC读到多少就是多少,至于转换实际值,你自己推导一个公式就好

楼主:
这个公式就是一个线性关系方程吗?
因为现场使用的模拟量,PLC接受到底数值一直在变化,大概有五六十的波动,我知道该用哪个数值来算公式

网友B:
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然后加减乘除计算得出实际值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就是一个线性关系方程吗?
因为现场使用的模拟量,PLC接受到底数值一直在变化,大概有五六十的波动,我知道该用哪个数值来算公式

网友C:
关系是线性的  至于实际的关系 需要你自己导一个公式去对应

楼主:
所以说模拟量这个的转化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的,明白了各位,谢谢!!!

网友D:
举个例子,假如你用的是西门子的,模拟量信号是0-10V,接到PLC输入模块,那么PLC读出来的数字量范围就是0-27648,0对应的是0V,    27648对应的为10V,然后0-27648再作转换,可以对应0-100KG,0-100度,等等,按你需要设置对应范围。
  • 下载积分:+1(zhutaodtyy)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enderz) 热心助人!
  •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E:
    我也只用过西门子的,西门子有自己的模拟量转换块,你只需要输入采集值和输出值对应的上下限即可

网友F:
    今天又学习了,感谢你们,回答问题的精英!

网友G:
    今天又学习了,感谢你们

网友H:
感谢你们,回答问题的精英!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今天又学习了,感谢你们,回答问题的精英!

这是站长吗?
怎么改名字了

网友J:
DOUS大神,佩服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