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6):
那位帮忙写下:FX3G-485-BD与山武温控器通讯案例那位兄弟有啊,要求:设置温度和读取当前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A:
什么型号温控?照 下面这个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
这个是我写的
url]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html
  • 下载积分:+5(huiming)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爱家爱china

网友B:
    这个简单啊?楼主有人接了吗?

楼主:
    这个我试过,通讯不上。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温控?照 下面这个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
    这个是我写的
    url]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html

楼主:
    方便加微信吗?明天指导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温控?照 下面这个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
    这个是我写的
    url]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html

楼主:
    是怎样对应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温控?照 下面这个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
    这个是我写的
    url]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html

网友C:
    这个通信类 还是比较好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通讯不上。

    你要修改一下程序,上面指令是04H,你改为03H,
    地址:Modbus RTU有些需要偏移一位,有些不用。
    PV地址238DH,PLC用238C测试一下。
    这个我简单修改一下的程序,你测试一下,

    读取的数据保存在D202,D203,
    用串口软件监控一下发出各返回的数据是否正确?
    PLC发出报文为:01 03 23 8C 00 01 15 DA
    然后在程序上调整。
  • 下载积分:+5(huiming)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D:
    帮你调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
    tingfenghu网友的帮忙 ,PV地址就是238D。你用的程序测试成,如图

楼主:
    读取当前值可以了,如果设置SV温度,可以再帮忙修改下程序吗?2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温控?照 下面这个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
    这个是我写的
    url]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html

楼主:
    有人弄过山武温控器通讯吗,目前程序可以读取到当前值,写入不了温度,有那位懂啊 ,用5U读取,写入温度都可以,如图

网友E:
有山武温控器通讯手册的话就好办,可以知道相关地址及通信协议

网友E:
你把写入指令变更一下:  ADPRW H1 H6 H238E K1 K1 M0  试试,这是FX5U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写入指令变更一下:  ADPRW H1 H6 H238E K1 K1 M0  试试,这是FX5U  用的

现在是FX3G的plc设置不了温度值,3G.应该是程序那里有问题。有懂的吗。5u正常,

网友F:
你看清楚5U的程式跟3U的程式就知道問題在哪了!AZBIL的 MODBUS某指令不支援,答案都在門口了.
引用 楼主:

现在是FX3G的plc设置不了温度值,3G.应该是程序那里有问题。有懂的吗。5u正常,

~~業餘打工仔~~

网友G:
MODBUS通讯相对简单,两边的协议、对应的数据地址设置好,用专用指令就行,最好先用调试助手先行测试。
FX3G-485-BD好像不支持MODBUS吧,我用的是5U内置的485带MODBUS功能.

楼主:
确定 FX3G-485-BD支持MODBUS的,要自己写CRC.现在实现了读取当前温度值 ,还差写入温度值。
引用 网友G:
MODBUS通讯相对简单,两边的协议、对应的数据地址设置好,用专用指令就行,最好先用调试助手先行测试。
FX3G-485-BD好像不支持MODBUS吧,我用的是5U内置的485带MODBUS功能.

网友H:
我可以帮忙做这个通讯   可以联系我QQ799782692

网友I:
实在不行,用无协议通讯

网友J:
FX3G-485-BD 是不能进行MODBUS通讯的,手册上有说明,我曾今入过这个坑。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人弄过山武温控器通讯吗,目前程序可以读取到当前值,写入不了温度,有那位懂啊 ,用5U读取,写入温度都可以,如图

5u支持modbus直读直写,3系列没有modbus模块就麻烦点

网友L:
上面人家给你搞的读到值了给了人家400吗?心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