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欧姆龙 NJ/NX系列PLC怎么位寻址?

楼主(2019-10-26):
一个双字(Dint)的数组A,怎么查看数组元素中一位。比如AR -->ARRAY[0..1023] OF DWORD 中 AR[201]的第一位怎么表示出来 ? AR[201].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联合体可以

网友B:
如果是位检测,可以用TestAbit/TestAbitN;如果是置复位,可以用SetAbit/ResetAbit
或者你要读出多个连续位,可以用ReadNbit_DWORD,连续写多个位,可以用WriteNbit_DWORD
多用软件自带工具箱和F1帮助

网友C:
除了楼上的联合体外,也可以用ToAryByte和 AryByteTo这2个指令把int变成bool。这个bool是数组的形式ARRAY[0..16] OF b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