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向大神请教编程方法与思路

楼主(2019-10-26):
如上图,我有3工位,小车负责3工位的搬运,状况有几种:A----3工位全开;;B----开其中的两位比如1和2,或2和3;;C----开其中的一位,或1或2或3。。值得注意的是:我开2和3工位,待机点在2附近,比如只开3工位,待机点在3附近。请教大神用何种方法较优,调用子程序、FB块编程?目前无头绪呀

楼主:
补充,没有1和3同时位

网友A:
又不是好复杂的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也才6种情况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换个说法就是 只要开2个都在2附近呆着 只开一个的话 就是哪个开就在哪里呆着就对了 这个还不好编程吗?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C:
条件选择呀

网友D:
是不是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工位都打开,车在哪个工位附近,车就运送哪个工位呢,然后依次运送打工的工位呢。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E:
1,2,3工位分别做一个屏蔽开关。每个工位完成自己的工作。
小车算0号工位,入料照常。出料的时候用条件选择走那个工位就可以了。
屏蔽掉的工位肯定不会去,至于就近原则,那就要读小车当前位置再做一组条件,在没屏蔽的工位里去选择比较靠近的位置了。

网友F(2020-05-12):
CASE条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