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6):
各位大师:
一个项目一共有25个位置,机械工程师选配的是步进电机,每个位置的间距是25mm,现在是走到4号位置时,第五个位置的位置值就溢出了。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小弟如何解决溢出问题啊?

网友A:
位置溢出什么意思?32位寄存器可以存42亿的数据
还是说定位出现的不准?步进电机定位不准很正常,但也不至于是肉眼可见的误差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具体可以走多少个位置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可以走的位置远远大于25个啊

网友C:
你说的溢出, 是不是指触摸屏上的显示位数设定的太少了?
ali50m

网友D:
是不是单字和双字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E: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F:
截图看的清楚些!

网友G:
程序未开发好,你也未把故障阐述的清楚。

专业外协

网友H:
溢出是指什么?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术语?

网友I:
奇怪怎么个溢出法,丝杆定位不存在溢出,除非你是没丝杆一直转圈圈不停

网友J:
估计是用了16位数据了。不然42亿不至于连25个数据累加都要溢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K:
是脉冲值溢出了吧!

网友L:
楼主出来回个话吧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