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伺服

楼主(2019-10-27):
快手上看到一个短视频,编码器直接控制伺服,编码器轴动伺服也动,速度由编码器轴转动速度控制,角度由编码器转动角度控制。
这个大原理是什么,高手讲解一下?
q的plc有手轮有类似功能,这个也一样?把伺服齿轮比设置和编码器一致,速度上一致了,这个位置怎么直接控制的?

网友A:
编程器发出的脉冲信号直接接到伺服脉冲输入端。

楼主:
只用伺服和编码器能实现不能?

网友B:
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牛逼,弄会了发帖

网友C:
这个是跟随,你PLC发脉冲一样,频率是速度,个数是位置。

楼主:
速度好理解 位置在变化 怎么实现的 或者伺服那几个接线端子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直接接脉冲输入口?

网友D:
编码器的AˋB相可以同时表示转动方向与脉波数,伺服驱动器也可以接受AˋB相的输入,直接将编码器的AˋB相接入伺服驱动器就可以达成你说的功能。你可以研究一下AˋB相,伺服驱动器的手册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