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请教

楼主(2019-10-27):
请教各位师傅,图中的H5 H30 H31 H45 H44 H45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老夫掐指一算,是你的数据查询命令

网友B(2020-05-11):
十六进制通信数据,具体含义要看对应的变频器通信手册的定义

网友B:
一般都是站号、读写、制定地址的数据和校验

网友C(2022-11-10):
引用楼主jqryygyjcf于2019-10-27 18:11发表的 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请教 :
请教各位师傅,图中的H5 H30 H31 H45 H44 H45 代表什么意思?
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