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电磁阀

楼主(2019-10-28):
设备用到真空泵,因分两路分别控制,1开2闭OR1闭2开。用普通的电磁阀不起作用。有没有用在真空泵换向的电磁阀!

网友A:
负压电磁阀和常用的正压电磁阀不可通用,负压阀是专用的,你可以找找亚德客的,有些水阀,气动阀也可以当负压阀使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SMC 负压专用 看看

网友C:
普通控制气缸的先导阀肯定不行的,要买直动式的,有带负压的。

专业外协

网友D:
亚德客、CKD、SMC、BURKERT看你密封要求高不高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电磁阀和常用的正压电磁阀不可通用,负压阀是专用的,你可以找找亚德客的,有些水阀,气动阀也可以当负压阀使用
谢谢 已解决,采用直动式

网友E:
真空阀 我们常用 MAC 52A-11-D0B-DM-DDAA-1BA

网友F:
有专门的负压阀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