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8):
有个客户做贴片电路板的,现在的需求:统计生产线上的进去的板数量,出来的板数量,正在加工的板数量,报废板数量(出来后人工检测,录入),然后在墙上大电视显示出来。要求用无联网主机(安卓机,工业电脑等),采集的数据要通过无线信号传送到大电视(不能在地板、天花板,墙壁拉线),还必须用移动SIM卡做网络。
没弄过这一块,不知道头绪。有没有搞过这块的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通讯这一块很容易,淘宝上一大堆。主要是数据显示这一块,你得需要上位机软件开发能力,考虑到后续的扩展维护,最好让客户工厂IT开发,你这边提供地址和代码就行了。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这一块很容易,淘宝上一大堆。主要是数据显示这一块,你得需要上位机软件开发能力,考虑到后续的扩展维护,最好让客户工厂IT开发,你这边提供地址和代码就行了。

感谢建议。
我感觉不是工控上位机软件形式,应该是PLC连接带4G功能的模块,模块再通过SIM卡传送到云端,电视应该是智能电视,具备安装软件及4G的功能,开发或者市面上买相关功能的APP,这样的话是不是要两张SIM卡?一个发送数据到云端,电视再从云端接收数据?

楼主:
客户要求必须是SIM卡形式,应该不仅是电视上看到数据,可能还需要其他终端比如手机也能方便查看,这种APP是什么呢,有哪些品牌可以选择?不好找资料啊

网友B:
我做过用电视机控制工业设备。当然是在家里没事做着玩的! 还可 电视机和手机同步控制! 有在快手上发视频。

网友C:
我用威纶通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