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通态如何设置密码错误之后有字体弹出

楼主(2019-10-28):
比如说我密码设置为 123 但是密码输错后会自动弹出一段文字显示密码错误? 请问这个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不使用系统的账户管理,由PLC处理比较输入的密码和设置的密码,密码不一致PLC控制跳转画面或者显示的隐藏的文本。
zsfjn

网友B:
都可以做呀,用if语句+隐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