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3U怎么控制MR-J4伺服

楼主(2019-10-28):
硬件:PLC基本单元:FX3U-16MT-ES,模拟量模块:FX3U-3A-ADP,伺服驱动器:MR-J4-70A,伺服电机:HG-SR121K
目的:利用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实现位置控制从而实现阀门的打开和关闭。
描述:给定一个0-10V的模拟量信号接入模拟量模块第一通道,阀门侧反馈回来一个0-10V的模拟量信号接入模拟量模块的第二通道,Y0输出脉冲,Y4为方向。这种控制方案能不能实现对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请群里的高手给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使用绝对位置,阀门反馈的信号用来作为误差报警.要注意的是模拟量的最高值对应多少角度这个要计算好.另外阀上要装左右限位开关保证安全

网友B:
尽量用软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