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9-10-29):
我有维纶触摸屏6070程序,还有一台mt506触摸屏,请教也没有办法把6070程序转换506触摸屏用,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直接的方法,尝试复制粘贴是否可行

网友B:
在EB8000编程软件里找到“工具”—“转换MT500程序”,转换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