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件安装

楼主(2019-10-29):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4
STEP 7MicroWIN V4.0 SP9
这两个软件能安装在WIN10-64位吗?

网友A:
WIN7-64位没问题,我的就同时装着,win10系统没试过。

网友B: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4
STEP 7MicroWIN V4.0 SP9
WIN10-64位系统安装这两个软件完全没问题,我的电脑就安装好,只是STEP 7MicroWIN V4.0 SP9第一次下载用了一点时间。

网友C(2019-12-12):
可以的WIN1064位家庭版已成功安装 不过S7200软件需要安装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