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第一次接觸多CPU,有些問題上來請教一下

原設備有三顆CPU
CPU#1=Q13UDV CPU
CPU#2=Q173D CPU
CPU#2=Q173D CPU
因設備改造,CPU容量不足,想把Q13UDV CPU改成Q26UDV CPU
但在參數設定時,會出現提示錯誤。要如何設定才正確?或是有那本手冊可以參考的。

設定1︰把RAM由 512K 改成 640K,會出現圖二的問題
不知道多CPU那邊的範圍要怎麼修改<圖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我只接触过单CPU的情况,直接变更PLC型号就行了,不用管RAM什么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接触过单CPU的情况,直接变更PLC型号就行了,不用管RAM什么的

就是因為空間不足,才要變更CPU型號。
所以想把RAM的空間也改掉,RAM常常拿來儲存RECIPE。
增加16組IAI電動缸,每組RECIPE還沒確定要增加多少欄位。
RECIPE大約有1023組。
只要增加30個欄位的話,就要多出來30K的空間。
還有機械參數、運轉時的DATA,這些都要空間。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图2 YES 了没有

楼主:
己自行解決了

附上修改參考圖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