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步进电机停止时候有点震动

楼主(2019-10-29):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用台达EH3的PLC,,用相对定位指令,驱动y6y7,带一个步进电机,滚筒拉料带,运行中检测到一个光纤信号,停止电机运行,但是停止的时候,马有点震动,看起来料带会多走一点,以前同样是这样写程序,只是那时候用的是台达ES2的,脉冲输出用的第一轴,y0y1,那是就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请教圈里各位大师,大神,大佬,大爷,指导指导,区区在下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没有用过台达的PLC,可能跟电机也有关系吧,就是启动停止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立即停止,电机一下子没能停下来。

网友B:
调整下电流看看

网友C:
伺服的增益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D:
调整一下电机的刚性应该会好些。

网友E:
把细分调高

专业外协

网友F(2019-12-31):
加减速度时间设置长一点
把细分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