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当 P0.22 设置为非 0 时:
位置指令编码器单位 = 位置指令用户单位 * 编码器分辨率/ P0.22[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脉冲数];
当 P0.22 设置为 0 时:
位置指令编码器单位 = 位置指令用户单位 * P0.25[第 1 电子齿轮比分子] / P0.26[电子齿轮比分母]

上面为驱动器手册上的原话,这怎么理解        1.位置指令编码器单位   2. 位置指令用户单位         这两个名词怎么理解?

网友A:
我理解的:
上面的两个公式一个使用设定每圈脉冲数,一个使用电子齿轮比;我知道富士的伺服可以这样使用。
1.位置指令编码器单位---这个数值意义不大,可以理论计算电机的定位精度,这个数值是基于位置指令用户单位计算出来的
2.位置指令用户单位  ---这里是用户自定义的,我们给驱动器发一个脉冲,电机运行多少呢,这里套用第二个公式,比较直观,得知电机实际走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