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师傅们好!现场做plc控制变频器通信的时候,是习惯用RS金典指令写还是用变频器专用的指令写??

网友A:
当然专用指令啊,三菱的PLC和自家的变频器通讯很方便的。

专业外协

网友B: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C:
用专用指令方便得多。

网友D:
这玩意你的看看你们的维修力量去考虑,如果做出来就你一个人会修,那你就里开拔不远了

网友D:
如果你是做设备的,也要看一下对方的维修力量,我们有一台设备,用了很多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结果就是坏的时间比好的时间还多,一个小问题都可以停机几个小时,或者大家都不愿意去维修,久而久之大家都厌烦了那台设备,例如让你用伺服是让你考虑用力矩模式当变频器来使用,不是让你用脉冲定位(机械有点重)加上程序写的也不好,经常发生丢步,变频器通信是简单,三菱A840刚刚上市我们就买回来,我花了2个星期去对着手册对比A740,2个星期打卡后什么事都不干,就抱着电脑去车间,对着那台变频器,2个星期搞懂了通信,无传感器力矩模式,有传感器力矩模式,本来都打算推个通信这个功能了,一瞬间想到就他妈我一人懂,万一哪天晚上坏了,万一哪天我刚插进入电话就响了,一瞬间就会被吓缩进去了,还是正反转控制简单,也好维修,不要考虑哪些高科技的东西,有一天你会被它坑死,除非对方也有高手,当然会肯定好很多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
尽量用模拟量,
碰到过变频器用通讯的,
变频器坏了,换了同牌子不同版本,
搞了N久都没通讯上,
用模拟量变频器都基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