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威纶触摸屏不能编译,紧急求助各位师父,感谢!

楼主(2019-10-30):
触摸屏上载的程序仿真都可以,字体已经下载安装,想改程序,编译出错请各位高手帮忙或指教,先谢谢您的帮助!在线等搞两天了没搞定.

网友A:
不是有提示錯誤內容嗎?解決完就可以了吧

楼主:
exob文件仿真都正常,下载到触摸屏也可以用,但是反编译后再编译就出错差不多一千个错误

网友B:
根據提示的問題解決!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C:
触摸屏版本低,升级一下,或者触摸屏软件中毒了,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D:
你把上传功能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