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在驱动器未使能即让电机轴处于自由状态。由于机械设计原因电机轴无法脱开,在手动操作机械时电机轴同样在额定转速范围内旋转。此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此电送入驱动器U V W端,会不会导致驱动器烧毁??
可有高人使用过??

网友A:
驱动器会报警的吧
clyzzc

网友B:
有用过信捷的伺服,设备特殊故障后,整机断电,得人工转动行星减速机,电机也跟着转,那机器至今七八台还在别人厂子里开

网友C: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D:
电机在外力作用下以额定转速旋转,产生的电压无论如何不会高于电机额定电压。你看看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机额定电压会不会高于驱动器额定电压?

网友E:
变频器是有个刹车电阻的,伺服也可以呀

网友F:
请了解回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