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ACS510变频器做恒压供水时一般都选择PID宏,然后用4011参数设置压力给定值,如果用通讯作为压力给定值,通讯地址是多少,求指教?

网友A:
看说明书啊,这谁回答你啊

网友B:
40003和4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啊,这谁回答你啊

能看懂说明书我也不会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确实看不懂才虚心求教,打扰了,见谅!

网友C:
一般来说PID通讯给定是外部给定2,也就是40003(说明书150页和152页)。从147页仔细读

网友D:
那要读取PID通讯外部给定1和2的值,又是什么呢?因为ABB的变频器确实没用过。说明书确实没理解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要读取PID通讯外部给定1和2的值,又是什么呢?因为ABB的变频器确实没用过。说明书确实没理解透。

可通过定义53组参数映射需要读写的数据。也可以在需要读取的实际参数前面加4映射位modbus地址,比如查看PID1设定值的只读参数为0126,那么映射为modbus地址就是4012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通过定义53组参数映射需要读写的数据。也可以在需要读取的实际参数前面加4映射位modbus地址,比如查看PID1设定值的只读参数为0126,那么映射为modbus地址就是40126.

网友E(2020-02-20):
要看是modbus还是DP(PN)通讯了,看它的手册都会有对地址的解析,DP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