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用PLC 控制正反转电动阀实现恒定值控制

请大家帮帮忙提提建议,用PLC 控制正反转电动阀实现恒定值控制。     压力传感器检测管道要实时压力,控制正反转电动阀  的开闭  ,实现管道压力一定的恒定。  电动阀 不是比例阀 无法进行开度控制。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压力传感器的数值换算一下然后做一个比较,设定一个值大于多少开小于多少关

网友B:
控制精度不高,可以用程序做一个开关用时测试程序判断开关阀需要的时间,做个压力和时间的比例

网友C:
测试过一次水流量控制,难度很大,最后还是用了带反馈的调节阀。主要是断电后不知道阀的开度位置,必须回零,并且开度与流量之间线性关系也不好,我能力不够,所以控制效果不好。如果要求不高,不妨测试下,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网友D:
在蝶阀摇臂处装一个单圈绝对位置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E:
这类机构设计都不能过于频繁操作,
如果压力变化量比较小,
用秒表看着阀门不同开度的的时间,
用时间控制,
阀门开度与压力并不是线性关系,
调试比较麻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我们控制天然气压力用压力传感器加执行器加控制器用PID控制效果不错。
自学

网友G:
你的开关阀阀芯流量特性是啥样的的?抛物线还是线性?这个很总要。另外,用开阀门时间定长不能吗?阀门关闭时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机构设计都不能过于频繁操作,
如果压力变化量比较小,
用秒表看着阀门不同开度的的时间,
用时间控制,
阀门开度与压力并不是线性关系,

确实!  频繁的动作,去修定, 会导致电动阀 电机的 频繁 启动 (正转、 反正 ) , 电机一会就发烫 。  可以不可以 ,每次修定前,加延时,让其 动作延缓,保护电动阀 的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