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出口台湾的,11KW电机,有人做过星三角启动吗?采购回来的电机,电机盒子里面的六个接线柱上铜片是星型还是三角形连接的啊?

网友A:
看铭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铭牌呀

东西没有采购,客户提的方案,要给他们整理电器清单。

网友B:
这你的问问生产厂家了呀

网友C:
星三角启动太累

用緩起動器吧

网友D:
六个接线柱俩俩相连是三角形,三个接线柱连一起是星形

网友E:
这是我们出货到菲律宾的马达(菲律宾220V电压) ,电机是用星三角启动,因马达数量多(40台)订货时有和电机厂家沟通 ,电机出厂时是三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们出货到菲律宾的马达(菲律宾220V电压) ,电机是用星三角启动,因马达数量多(40台)订货时有和电机厂家沟通 ,电机出厂时是三角接法

感谢,看来我也要要求是电机厂家三角形连接。

网友F:
一样的啊 可以做 条件是你得用三相220V电源

网友F:
如果用380V电源 直接用Y接380可长期工作  但负载能力要减少一些,之前在台湾台厂做电工 进来的是三相220电机 改成Y接上380电源

网友G:
这个不必太纠结,你看铭牌接线不就行了,一般国内的电机是380/220   ★/△,上次我们单位一台电机,自己搞了个变频器,启动就力矩不够,看接法也没错是星形接法,参数也没错,搞了半天一看电机名牌是660/380的电机,改成三角形就可以了

网友H:
三角形电压220V,星形 电压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