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监控显示超出可用的CPU状态资源

楼主(2019-10-31):
正常监控状态,使用运行中编辑后下载程序就出现“已超出可用的CPU状态资源”,关闭软件后重新运行还是一样,电脑重启、关机也不行。以前都是正常的啊,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估计你的程序容量超了吧。200 SMART最大的程序容量只能30K,实测不能超过30720B,否则就会出错。

楼主:
一直运行都正常,监控也正常的。就是使用了运行中编辑了数据,下载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一直就不行了

网友B:
用了不存在的元件或存储器
比如你用了T0 VD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