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xingtian

楼主(2019-10-31):
如题?模拟量闭环控制,松下驱动器除了设置为速度模式外,还需要哪些设置?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A:
注意注意干扰

网友B:
没啥,有问题再搞,速度控制道不讲求什么精度了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得返回到运动控制器,并设定好分子分母,注意反馈脉冲的极性,做好屏蔽防干扰......

网友D:
松下的真的要做好抗干扰
fengxingtian

楼主:
编码器信号直接反馈到控制器了,怎么可能不求精度。只是速度通过模拟量电压来控制。
引用 网友B:
没啥,有问题再搞,速度控制道不讲求什么精度了
TRIO 三菱 欧姆龙
fengxingtian

楼主:
已解决
TRIO 三菱 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