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最近,在一次修改梯形图时,发现梯形图无法更改,以往在电脑上改完梯形图后,按shift+F4即可,这次不知为何却不可以了,敬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变换后,PLC运行中写入
变换后,PLC停止时写入
变换后,不写入PLC
看看你是选的这三种的那种变换设置,当不是调试时,你不选第三种设置,梯形图肯定修改不成功
  •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修改一下模式,可能目前在监视模式(F3),改成写入模式就行了(F2)
  • 下载积分:+1(长安九合)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