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主站用QJ71LP21-25連到遠端的底板,遠端底板上有一塊QJ72LP25-25組模。
遠端底板上還有二個空槽,不知道是否可以裝上CC-LINK模組(QJ61BT11N)。

若可以的話,QJ61BT11N要怎麼讓主站抓到。

如下圖?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Q刚看也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Q刚看也不熟

不是哦

一般CC-LINK若在主板上,或是主板擴充出來的擴充板,直接就可以抓到了
但我目前的問題是透過NET/H通訊,與遠端的底板連線
所以在參數那邊是找不到NET/H的CC-LINK的設定
我查了X/Y的分配,感覺 NET/H只能支援X/Y,不支援CC-LInK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38444]

原來還有這個選項。
但問題我不是要新建程式,而是要在原有的架構上,
在遠端的NET/H上的空槽位,追加一組QJ61BT11N的CC-LINK模組。
可以這樣作嗎?要怎麼設定呢?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是這樣嗎?

楼主:
可能是我的表達不清楚。
再重新描述一次︰
1 電氣箱的PLC底板+擴充底板的插槽全满了。
2 電氣箱內的PLC,利用NET/H的方式(QJ71LP21-25),與遠端底板作連接(QJ72LP25-25)。
3 想利用遠端底板的空槽位來安裝 QJ61BT11N 的CC-LINK模組。
4 但不知道可不可行?
5 也不知道怎麼去設定?與使用?

圖一︰ 電氣箱的配置圖

圖二︰ 遠端的二塊底板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QJ71LP21-25 MELSECNET/HMELSECNET/H 网络系统(SI光缆)PLC至PLC网络:管理站・普通站
                                                                                                    远程I/O网络:主站

网友E:
楼主的这个MELSCNET/H远程IO站配置还真是有难度,
查阅了 MELSECNETH远程IO站技术参考手册,并没有说MELSCNET/H远程IO站支持CC-LINK模块,
第38页开始有描述与智能功能模块通讯的详细说明,虽然CC-LINK模块也算是智能功能模块,但是结合CC-LINK模块的配置来看,CCLINK需要直接挂载在PLC专栏的配置里进行配置。

三楼确实高手,确实发现了新天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觉得MELSCNET/H远程IO站再挂载CC-LINK模块应该是不支持的。

但我看3樓的回覆,好像又有希望。
等3樓的大大會不會有時間回覆看看。

若用3樓的方式,是直接把設定好的參數寫入原設備的程式參數中嗎?
不會蓋掉原程式的參數設定嗎?

因不確定,也不敢在客戶的產線設備上測試。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根据具体情况,看是否加大刷新范围(主从),IO站还要增加部分程序(链接转换)....

楼主:
看來蠻複雜的感覺
我還是直接花錢,再擴充一個5槽的擴充底板來給CC-LINK,比較容易

新增CC-LINK是要給 16軸的 IAI 電動缸用。

感謝各位的回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來蠻複雜的感覺
我還是直接花錢,再擴充一個5槽的擴充底板來給CC-LINK,比較容易

新增CC-LINK是要給 16軸的 IAI 電動缸用。

16轴IAI电缸什么型号啊

网友G:
MELSCNET远程IO不支持PLC级通讯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