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ID模拟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9-11-01):
现在目前我手上有一个固态继电器还有一个200smart 和200smart的EM AM03模拟量模块,现在我将模拟量输出接入固态继电器的输入,那么请教如何使用0到10V的模拟量电压来控制24V的加热器呢?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A:
做个比较就输出了嘛

网友B:
看看你的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是什么信号再说。
QQ: 2490453455

网友C:
控制加热,用固态继电器,在PLC上一般采用固定周期的PWM方式,不用AM03的模拟量输出,用ST型的数字量输出即可,pid算出的输出量经过和一个线性增加的定时器比较,输出接通时间变化的开关量控制SSR输入。SSR一般输入4-24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