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视觉识别

楼主(2019-11-01):
有没有传感器可以识别下面设备上数字

网友A:
可以去KENYENCE溜达一下看看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这个识别难度不算高,做视觉的都可以识别,当然了基恩士是工业视觉龙头地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基恩士IV2了解一下。1分钟编程识别
拆二代

网友D:
这种只能靠3D 油漆还是生锈什么都把数字盖住了

网友E:
基恩士有2.5D视觉方案,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