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本来想清理下垃圾安装了360,结果不知道把GX WORKS2什么东西删了老是出现这个错误,重启电脑也不行,卸载了重装软件还是有这个问题,问问各位老铁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有的电脑 可以系统 还原,还原到你360清理前。

网友B:
卸载重新 安装吧

网友C:
引用楼主723512949于2019-11-01 12:40发表的 GX WORKS2被杀毒软件弄得用不了,怎么恢复 :
[attachment=238347] [attachment=238348]本来想清理下垃圾安装了360,结果不知道把GX WORKS2什么东西删了老是出现这个错误,重启电脑也不行,卸载了重装软件还是有这个问题,问问各位老铁有办法解决吗

如果重新安装还是不行,可以在360恢复区恢复删除的文件试试。

网友D:
关掉杀毒软件,重装,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重新安装还是不行,可以在360恢复区恢复删除的文件试试。

楼上说的有道理。还有些文件会被360隔离了,恢复原来位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