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qd75p2控制dd马达

楼主(2019-11-01):
一条线上,用qd75p2控制高创的驱动器,然后控制一个dd马达,dd马达总是要2个小时回原点一次,不然位置不准报警,后来供应商说加1k电阻,问供应商为什么,也不回答,求解释。

网友A:
抗干扰
具体说说呢,我只知道串起来的

网友B:
为什么不是串

楼主:
加电阻确实解决了位置不准的问题,但是会出现偶尔抖动问题,求解释,不停的来回抖动,回下原点就可以

网友C:
你发脉冲时是低电位,不发脉冲时,通过电阻接到24V拉高电位
单片机中有三态的的说法,
目的就是只能在高电位和低电位上

网友D:
DD马达不是用IO信号驱动吗?咋还要发脉冲??
用的普莱希的电机

网友A:
这种只是针对现象采取的对策,关键要找到源头!更换好点的开关电源、检查24V线路布线路径.....
24V怎么了,我量电压,只有22V左右,是功率不够吗,我们2条线,都是22V,但是另外一边就是正常的

楼主:
用的高创的驱动器,PLC这边采用单端的方式,昨天调了PID,观察中,但是发现并上去的电阻,有个颜色变了,有点黑,但是我量电阻还是1K的。2个电阻一个颜色变了,一个正常的。电阻功率是1/4的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