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AD-TC的问题

楼主(2019-11-01):
开启多通道时同样的环境测出来的温度一个比一个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相同的硬件构造出来也会有不同的数字值,只有相对意义

楼主:
我用同一个传感器去试三个通道,得到的数值跟这个一样

楼主:
一开机数值是一样的,过了十几分钟PLC变热了数值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B:
这个误差有点大啊 硬件有点来去 应该也不会。 会不会增益和偏移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误差有点大啊 硬件有点来去 应该也不会。 会不会增益和偏移改变了
怎么调

网友C:
一定会有误差

网友D:
关注中...高手解答...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