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松下伺服驱动      MCDHT3520
电机型号                      MSME082G1S
请教一下各位坛友Pr.00.011和Pr.05.003这两个参数设定的数据是怎么确定的,具体用到哪些相关数据,有什么公式吗?
隔行如隔山

网友A:
好好理解这几句话,Pr5.03=0时,Pr0.11为马达旋转一圈输出的脉冲,就是想多少就改多少就行,默认是旋转一圈输出2500个脉冲。当Pr5.03不等于0时,才用那个红框内公式算。
  • 下载积分:+1(tathu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理解这几句话,Pr5.03=0时,Pr0.11为马达旋转一圈输出的脉冲,就是想多少就改多少就行,默认是旋转一圈输出2500个脉冲。当Pr5.03不等于0时,才用那个红框内公式算。
    谢谢你的解释,小白追问,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两个的设定数据是随便改的,或者说和上位机的程序有关联,根据上位机的程序要求来修改这两个数据

    不好意思,让你费心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不是,是根据你机械设计和程序设计的实际需求去设置的
  • 下载积分:+1(tathu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根据你机械设计和程序设计的实际需求去设置的

    您好,谢谢你,
    你有类似的案例或者资料吗,可以学习学习。
    隔行如隔山

楼主:
    哪位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技成培训网【伺服驱动器功能参数设置与实操训练】的视频。主讲丁先群。,,谢谢

    或者其他的视频培训也可以。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