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为什么有的编程电缆有驱动,有的编程电缆没有驱动。

网友A:
有驱动的可能是你电脑里面本来就有 这个是按照芯片来的 正常国内的CH340的芯片偏多吧

网友B:
曾经有段时间很多都会内部自带驱动,然后自行安装,后来都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一直不知道驱动是在plc里面还是在编程电缆里面。

网友A:
在线里面  线里面是有芯片的

网友C:
问的好,这个要问厂家了,为什么有些线可以自动安装驱动,有的线一定要手动安装, 都建议插上就自动安装的多好

网友D:
电脑里有的话连接设备就会自动安装。没有就要下载。可以装个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