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我有壓力表是R S 485的我要用一個轉換器RS 485/422轉RS 232 的通訊

用這個接法能行嗎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不一定行,要看422端实际上有没有使用全双工通讯,最好是实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行,要看422端实际上有没有使用全双工通讯,最好是实际测试。

是的,目前測試起來應該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