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上模接阳极电流,下模接阴极,热合pvc材料的,指示灯显示有高频,但就是热合不起来

网友A:
高频加热?

楼主:
是的呢,自己买的高频机

网友B:
先把问题说出来!如果涉及到技术秘密不想让别知道那就别说,你自己去解决!

网友C:
搞这个,我是专业的。
木工行业还是塑料行业?有缝钢管焊接也弄过。

网友D:
电子管的吗,高频振荡

网友E:
之前搞过一台,一个加热温度要控制好,还有个高周电流以及时间,要慢慢尝试的。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还有压合距离调节,时间,电流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呢,自己买的高频机

那大哥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呢,应该怎么做屏蔽呢?

网友C:
引用楼主15396976468于2019-11-02 16:11发表的 工控大神们,有没有人对高周波了解的,现在厂里边弄一台设备,不能热合 :
上模接阳极电流,下模接阴极,热合pvc材料的,指示灯显示有高频,但就是热合不起来

模具接电子管阳极和阴极?你确定吗?

网友G:
这东西 碰过一次 就不想碰第二次。夕阳产业

网友C:
好了没有,什么状况了?’

网友H:
高频焊接机 热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