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3):
领导安排一个项目  要为生产线做个测试系统,其中一个流程是检测接触器的线圈通电寿命,测试过程是通电2秒,断开2秒,循环测试。找了很多产品 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检测,主要是因为接触器线圈电流很小,小的10ma  大一点50ma左右,如果用电流变送器  成本非常高。在工控网认识的大咖介绍LC22-30ma的电流感应开关,定了2个过来。上图
开包,包装简单 环保包装 不太是精美,都怀疑 能用吗?

第二个感觉 就小  真的小 ,三围 量了下 42mm  厚15mm 高度33mm.
[attachment=238420]
  上面一个电位器调节动作电流,2个指示灯。问了 技术,红灯 开关断开,绿灯  开关接通。 4芯线,红  电源DC正   黑  DC负。 黄 白 内部无源触点,也就是开关量。大于设定值触点就接通。无源的  不输出电流电压   只是接通和断开。
上电

接触器线圈检测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继电器也行 但是不容易调节。最好是绕2圈 ,容易调节。   不知道 大家是什么方法搞定10ma 检测的  成本不要高,容易调试 稳定可靠。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楼主:
    测试了 一周了  效果还可以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是大电流的,带模拟量输出。烤箱用的。三相380V的烤箱。检测的电流是20------30A

网友B:
    还在用FX0S这类已经停产N年的产品,
    10ma电流已经不算小,做电子说的μA ,

网友C:
    AD 模組 4~20mA

网友D:
    变送器放大一下,研华就有。PLC本身也有AD电流4-20mA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交流接触器启动时电流有冲击,断开时有干拢。

网友A(2020-01-19):
    WINGOLD 炜固,中国深圳

网友F:
    别的方案 感觉都比你这个价钱高

网友G:
    你这个其实最后就会变成不是测试你的继电器而是测试PLC触点收买了,你要做这种最简单是买现成的脉冲老化机

网友H:
    小电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的话,常规方法:
    1.最简单你多绕几圈就可用了,比如10mA,你绕个100圈,测量就是1A了,这样测量更精确。
    2.用示波器小电流探头,也可用按上面那种接法,这种比普通几十块的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高多了,而且采集高,10K起,相对的随便一个几千块,上100M的几万小意思。
    其他方法:
    1.取样电阻法,取阻值微小的电阻,串在线圈回路上,做个运放放大1000倍(举例,将其控制在PLC可识别的0-10V),测量其电压,除以阻值,就是线圈电流(微大,看取样电阻与线圈电阻比值)。
    2.仪器测量法1:万用表法,用电流档串联在回路上,PLC通过无协议通讯读取万用表测量值。
    3.仪器测量法2:供电电源法,使用精度高,带测量功能的直接通过协议读取。
    4.仪器测量法3:SMU,这同电源法,是用于测量高精度的小信号,SMU源表随便一个几W大洋……

    另:你测量接触器应该还要测量触点导通状态/触点压降,回路电流吧,以我多年经验,触点都先死,线圈除非你用很烂的漆包线……

楼主:
    绕100匝不现实,从简单 省事 成本低、可靠来看  用LC22-30ma 的 可行

网友I:
测通电寿命,就是说测量通电的次数或通电的时间对吧?那就不需要纠结多少mA的问题,直接用需要测量的接触器的常开触电就可以了,只要线圈通电,触电就闭合,PLC计次或累计计时。线圈断电,触电断开,PLC计时暂停。线圈断或烧毁,或触头卡住,配合PLC的输出(控制接触器线圈)状态都可以判断为接触器使用寿命到达。

楼主:
另外一个项目  是隔离检测一个传感器输出的4-20ma型号,进口设备,不能连接电线。大于5ma 要给国产设备一个信号。挺好的

楼主:
上个接线图

楼主:
开关量输出 ,直接接PLC IO点

楼主(2020-08-16):
直流测量LC41接线图,最小DC1ma  最大300A 检测  输出开关量

楼主:
LC41-30ma  可以用来检测到一个LED灯的电流

网友J:
加一模拟量模块4-20MA

楼主:
模块成本很高  而且重点是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