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EB8000字体变大问题

楼主(2019-11-03):
最近对客户的一台机器进行改程序,因为之前的触摸屏是用TK6070iQ,只能使用威纶老款软件EB8000,但是用着有一个特郁闷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编辑程序时间。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有何解决方法。
我的电脑为win10家庭版64位机,每次用着用着,有时切换到别的软件,再返回来编辑触摸屏时,就发现原来正常的字变大了,我没有给触摸屏作任何变动,仅仅是有时编辑上面的软件,去PLC软件上看相应的地址,再返回触摸屏的软件填上去,就变成这样的现象。
DPI也设置过为100%
,好多办法都试过,就是不能正常。我把程序保存后,把软件关闭,重新再打这个文件时,编辑画面显示又是正常的。搞的编辑一个程序,不知道 搞了多少次关闭,重开。也咨询赤威纶公司,他们也是说不出一个之所以然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高见!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建议使用win7或XP系统 你的win10 家庭版的(特别是早期版) 兼容性有有点问题 或者你可以升级成最新版的专业版试试 不过还是建议使用win7机器以下版本系统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的电脑为2018版win10正版系统,其余我电脑上装的众多编程及绘图软件都没有问题,包括威纶的EBpro软件,我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已成过去式的软件来花这么大的功夫,之前有把软件升级成2019版win10,结果发现好多软件不正常,所以把系统退回来使用的。
总的来说,感觉威纶的老软件还是有较多的问题,我有好些朋友在用威纶屏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字体变化,还有就是图库的问题,经常换电脑的话,会比较麻烦。硬件上倒是很少有什么问题。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B:
6071IQ也就四百块钱的事,如果就一台,直接换个新屏幕算了,要不去马大哥家买个二手的,你这换下来的也能买一两百吧。威纶最操蛋的就是新软件不兼容老屏幕,见一次骂一次

网友C:
我Win10笔记本用EB8000也是如此,估计是“EB8000 Project Manager”软件的兼容性问题,毕竟这是老软件了,有条件就换触摸屏型号吧

楼主:
这倒不是我不愿意换屏,这屏是原来机器上的,客户就要用原来的配置,并且现在程序都写完了。实在不行我只有换一台老式电脑来用用看了。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D:
在系统设置里面,查看是否自动更改了字体

网友E:
我是win10专业版,也是这个问题,我是只需要换个页面,然后再回来,字体就又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