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3):
老师们好!为什么国产的变频器都有这段注释,频繁的写功能码参数的EEPROM会减少其使用寿命。如果要写F1.11的RAM的值,其寄存器地址应为010B。这个010B是咋算的?

网友A:
F1.11的参数通讯地址是F10B 你给这个地址写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这个地址是EEPROM  写入次数寿命首先 EPROM是有擦写次数的 次数多了就无法在擦写了  但是是掉电保存的
人家上面都说了 把F10B的最高位的F变为0 ,一起就是010B  这是是ram地址 效果是和EEPROM的地址等效的 唯一的区别是 重新上电后 这个参数就变为默认值 一般是0  没有擦写次数限制
  • 下载积分:+1(ysz0377) 真诚感谢!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楼主:
    搞明白了,这个F1.11,人家是分开算的,11=0B,1=1,组合起来就是010B,我以为是在一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