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GX WORKS3 在线写入问题

楼主(2019-11-04):
有没有朋友碰到这种问题,就是GX WORKS3 在线写入时,卡在89%十几/二十秒才写入成功, 整体写入时不会卡,换了其它的电脑也是这样,问400就一句系统问题,无语啊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A:
都是这样子的,到89之后要趁PLC不注意写进去

网友B: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我刚刚才修改了5U的程序,请问你的以太网口是不是用了触摸屏通信或者其它通信,更新到最新版本,以太网设置要放多几个设备,Q和L默认是10个,5U默认1个,R系列没有玩过。
下载积分:+1(lk_sunjie)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