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求助

楼主(2019-11-04):
mcgs如何利用标签做多状态指示,比如数据存档在plc寄存器d100、要求当d100数据为0时,mcgs标签显示‘’设备停止’。d100数据为1时,mcgs标签显示‘设备变频运行’,d100数据为2时,mcgs标签显示设备工频运行

网友A:
好像只能2种显示

网友B:
很简单的,用动画显示控件

网友C:
分别做三个标签‘’设备停止”、‘设备变频运行’、设备工频运行,选用标签控件的可见性,表达式为D100=0或1或2。
挑战自己!

网友D:
可以试试脚本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已打厂家电话,使用动画元件做,很方便。

网友C:
“动画显示”控件吗?刚试了一下,应该可以。
挑战自己!

网友E:
多做几个标签,放在一起,用可见度就行了

网友F:
用动画那个,我们经常需要显示七八种状态,plc里面做好等于几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G:
263572304 MCGS技术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