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威纶通宏指令,使用while后,无法停止。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b,c = 1 ,d = 0
int e

GetData(a,"HMI",LB,2,1)
GetData(b,"HMI",LB,3,1)

while (a == true and b == false)
  SetData(c,"HMI",LB,0,1)
  SetData(d,"HMI",LB,1,1)
  DELAY(1000)
  SetData(d,"HMI",LB,0,1)
  SetData(C,"HMI",LB,1,1)
  DELAY(1000)
  if b == true then
  break
  end if
  wend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在 DELAY(1000)与 if b==true then之间,再加一句  GetData(b,"HMI",LB,3,1) 应该就可以了。
要不然你的b一直不会刷新,那么while就出不来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在while语句中间加“GetData(a,"HMI",LB,2,1),GetData(b,"HMI",LB,3,1)”让“a,b”保持刷新即可

while (a == true and b == false)
~~~
GetData(a,"HMI",LB,2,1)
GetData(b,"HMI",LB,3,1)
~~~
wend

网友C:
闪烁周期执行就可以了,没必要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DELAY(1000)与 if b==true then之间,再加一句  GetData(b,"HMI",LB,3,1) 应该就可以了。
要不然你的b一直不会刷新,那么while就出不来了

这样要停止,也需要B一直true才行,有没有哪个函数可以直接在B  true的瞬间,就可以把整个while停止,而不是要等到while循环结束后,再检测WHILE里面有没有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