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FX5u使用cc-link basic 和je-c 通讯问题

楼主(2019-11-04):
初次使用JE-C
在做一个升降机构,带抱闸,现在解除抱闸,升降机构就自动下落。请问参数该怎么设置,才能保证使用时升降机构正常使用。文档看的头晕

网友A:
解除抱闸前SON使能要给上

网友B:
使用伺服的松闸信号来控制刹车

网友C:
要用伺服内部MBR的功能来解除抱闸信号,这样可以确保伺服运行时,抱闸是打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