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11-04):
单圈0-4096的绝对值编码器,运行中数值回跳变,比如读数是1200突然变成1600(比方),偶尔会变化,但是变化的数值几乎一样,这是怎么回事,置零后运行几次就会跳变

网友A:
楼主你那绝对值编码器是几条线??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爱家爱china

楼主:
6条线
电源2条
485两条
置零1条 编程1条

网友A:
楼主可以人为方式测试一下!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有跳变一般都是光栅歪了,也就是编码器轴承坏了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不是光栅的,是雌性的

网友C:
首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下,看看有没有跳变的地方,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编码器有问题的。如果串口测试时好的,现场测试每次跳变位置都是一样的,那就要检查下是不是机械安装的问题
旋转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下,看看有没有跳变的地方,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编码器有问题的。如果串口测试时好的,现场测试每次跳变位置都是一样的,那就要检查下是不是机械安装的问题

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下?愿闻其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下?愿闻其详

网上很多串口调试助手软件都可以用的啊,然后找一根RS485转USB转换器 连接电脑上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了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把跳变前后的数据准确记录下来,转成二进制比较下,多做几个样本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