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运行时时KM8先闭合1秒,直流回路会有300+V的直流吸和电磁铁,吸和后,KM8断开,然后直流回路就只有60V的直流了,做到了电压无缝转换。

这个变压器原边副边这样接到一起的用法很大胆啊,初次见到,

问题来了,507对地会有多少V电压呢?320V吗?

网友A:
如果进线2、6是接380v,KM8闭合时的直流输出电压应该是380*0.9=342v左右(桥式整流)。
507的对地电压则要看两组线圈相对绕线方向(是否同名端),大概是单相电压±67v。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网友B:
    你把他当成自耦变压器就好理解了,这种一般是大型感性负载大电流吸合,小电流保持。高压接近380,低压接近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