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软件模拟时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9-11-04):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的下面部份是否有复位Y3指令,如有的话,监控看到的是正常的

网友B:
肯定是在T0线圈后面程序有复位Y3的指令,在复位指令之前Y3是接通的,所以T0会计时输出。而监控看起来Y3却没有输出。

网友C:
程序问题,与软件模拟无关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D:
plc是扫描模式工作的,你程序要全部发上来,否则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E:
查看Y1和Y3是否有双线圈。

网友F:
应该是出现双线圈了。
挑战自己!

楼主:
程序下载到plc里面,完全没问题,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当时做测试时plc还没到货,就先用仿真测试,出现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