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族激光打标填充不满问题

楼主(2019-11-05):
有熟悉激光打标的吗?打标120个产品左右,其中就有几个产品填充不满。比如字母C特别多,C里面填充不满。填充不满是不是激光头有问题还是激光输出功率问题。

网友A:
可以找厂家售后咨询呀!
诚交工控友

网友B:
这种问题直接找厂家,高效,准确!

网友C:
这个可能潜在的原因比较多,看你出现的位置是不是同一个区域,如果是的话大概率是振镜或者振镜镜片的问题,当然整个光路也有可能有问题,还是直接找供应商吧,虽然几个月前我还是大族的人,哈哈,现在不是啦。

网友D:
看产品位置是不是有偏差,还有参数里面打标速度,功率等等,跟材质变化也有关系,比如个体差异导致的打码位置硬度变化,换种填充图案也可以试下,还有填充的打印次数也可以适当增加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同事打标(四个),就不定时的有字体缺失,不过我们的设备7年了,不知是不是激光头老化的问题,4台,已经是第二台了 ~~~~~~~~~~~~~~~~~~

网友F:
材料原因佔95%以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大族售后来现场看过,也是说不出原因。所以来论坛求助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直接找厂家,高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