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目前用兩台Q系列CC-Link通訊,通訊資料長度只有4個word

因為通訊資料量比較多...是否可以增加通訊的量

感謝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两套Q系统做主从站通讯吧?那个不止4个word的,只有4个字的是普通的一个远程站占用地址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楼主:
是否有範例可以參考~目前都是4個WORD

楼主:
已經解決了~目前測試到最大到128word

這因該是最大的通訊容量了吧~還能在擴大嗎?

网友B:
不能了,4站8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网友C:
占用1个站的话是4个字,可以改变占用站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主要取决于你对通讯速率的要求。其实还可以用瞬时通讯,指令支持一次最多500个寄存器貌似,然而CCLINK瞬时通讯速度很慢

楼主:
因該最大只能到128 Word.....

8*4~最大到128 Word

网友E:
这个方案不好,不如用内置以太网通讯,比如Q03U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