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6):
        原本是FX3G的PLC,换了FX3U之后写入原本的程序都是正常的,其他动作都OK,但是伺服电机不动作,是J4的伺服驱动器。。。看程序里面伺服的程序已经运行了。。但是伺服电机不动,换回原来的FX3G,一切正常。。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A:
应该是参数没写吧,比如速度...

楼主:
速度有设定的   不设定速度的话伺服程序不启动  而且定位参数那一块设置的跟之前3G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楼主:
引用 楼主:
速度有设定的   不设定速度的话伺服程序不启动  而且定位参数那一块设置的跟之前3G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一个是3G的 一个是3U的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A:
FX-3U的运行中监控图片是最上面那一张吗?如果是电机应该发出脉冲了;
监控一下M8343或M8344限位到了吗?
程序里面没有M8343跟M8344这两个点,程序里面是运行了,而且我也看到伺服驱动器上面的数字有变化,但是电机没有动,或者是动的太少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两种PLC计算脉冲的倍数不一样还是怎么着

网友B:
你看3u是不是MT的
不是的  是FX3U-64M

网友A:
5楼提醒得对,是不是用了FX3U-64MR的PLC,应该用64MT。要看PLC的侧面,拍照照片来看看。
是的,我看了是MR的PLC,这样还有解决办法嘛

网友C:
是晶闸管型的嘛?
真诚感谢!

网友D:
估计楼主是选错PLC了吧,发脉冲类型的要选MT晶体管类型的。。。
真诚感谢!

网友E:
MR的PLC带不了 伺服了 换PLC吧  换成MT的就可以了 一般还真不会往这个方面想
真诚感谢!

网友F:
如果方向和脉冲 ON的话基本上程序是没问题了  要么接线 要么plc 有问题

网友B:
把3UPLC换成MT的就可以了

网友G:
MR的可以拆掉里面的继电器,直接把继电器的线圈引脚引出来就能用,

网友H:
MT是带脉冲的,MR没有脉冲输出,有很多办法,加脉冲模块或者换PLC
引用 网友A:
5楼提醒得对,是不是用了FX3U-64MR的PLC,应该用64MT。要看PLC的侧面,拍照照片来看看。